PLC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6):
如图所示,为了节省输出点数能不能采用这种扫描输出的方式?使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的数字,延时几个毫秒或几十个毫秒?

如果能的话应该用什么方式扫描输出?先谢谢了!拜个晚年!

网友A:
毫无疑问。可以的。

你只要在24赫兹以上刷新所有管就可以在视觉上感觉部到数字的闪烁。

网友B:
站了12个输出点,还算是为了省输出点数吗

网友C:
记住,只能使用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再请问应该用什么指令方便,避免双线圈?我感觉思路不清晰!!惭愧!!!

楼主:
没有朋友愿意指点一二吗?给个提示也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