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的直接转矩控制(DTC)要设那些参数?

楼主(2010-02-20):
设备是一台纸分切设备,需要用直接转矩控制方式来收卷纸张,ACS800的直接转矩控制(DTC)要设那些参数?除了设99.04(DTC),99.05,99.06,99.07,99.08,99.09这些参数外,还需要设什么参数?

网友A:
像收卷纸张这样的设备,要求的控制精度高最好做下标准辨识,加上编码器。同时考虑做好张力控制

网友B:
这些都是最基本参数,只能保证精度不高的地方使用,还是要加一些反馈量,,要求的控制精度高最好做下标准辨识,加上编码器。同时考虑做好张力控制 ,ACS800标准应用程序7.X固件手册.pdf p48

网友C:
可以直接选用卷曲软件。。。

网友D(2010-05-24):
可以选择直接转矩(DTC)控制宏,不同宏有些端口定义不一样的,精度要求高加编码器构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