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伺服怎么做??

楼主(2010-02-20):
各位大哥前辈,我现在手上有个磨床改造的项目,想用PLC连接运动控制卡,用运动控制卡来控制2路伺服,

但是不知道PLC怎么和运动控制卡相连接,运动控制卡怎么来控制两路伺服。。两路伺服是独立的,不用做插补。

还有想问下:运动控制卡需要用什么来编程呢??是有专门的软件,还是要用C\VC\VB什么的啊??

网友A:
建议如果用PLC的方式,就直接采用 PLC运动模块。要么就单独用运动控制卡!

PLC的方式成本比单独用运动控制卡的成本如果不算电脑的话,要便宜很多。不用也可以采用 手柄 + 运动控制卡 的模式!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975997903

网友B:
如果没有插补,用运动控制卡可能在功能上有点浪费。当然,如果您能找到某款运动控制卡的成本比较低,当然也上算。

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也是用独立式的控制卡,不会用VB、VC这样的编程语言,而是运动控制卡自己定义的编程语言。通常这种语言在语法上会类似 C 或 BASIC。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想借用现有的没有运动控制功能的PLC。这样的话PLC可以通过串口RS232或DEVICENET直接与运动控制卡通讯实现双向读写功能。运动控制卡可以很灵活的控制两轴磨床。

网友D:
用OMRON的CP1-L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想借用现有的没有运动控制功能的PLC。这样的话PLC可以通过串口RS232或DEVICENET直接与运动控制卡通讯实现双向读写功能。运动控制卡可以很灵活的控制两轴磨床。

大哥,你好,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3MZ2120的NC改造电控要求:
1、 方便工人操作;
2、 具有两套伺服进给系统,砂轮进给伺服系统和修整器补偿伺服系统;即两个独立轴
3、 液压系统、上下料等都能够自动;
4、 砂轮轴转速要求60m/s,模拟量控制;
我自己设计的方案如下:

触摸屏+PLC+定位控制模块+伺服系统;
-------维纶触摸屏1个
FX2N-48MR的PLC1个
FX2N-10GM的定位模块1个
MR-J3的伺服放大器以及相应的伺服电机2套(型号不同)
由于成本比较高,2—2.4万左右,所以有些不划算,所以希望有比较经济的控制方案。

网友C:
那你用楼上说的OMRON PLC应该很实惠了,可以直接接触摸屏,至于伺服,你可以松下,安川都比较一下,三菱好像相对贵一些。OMRON的CP1H好像2000内就可以控制四轴脉冲输出,好像也有模拟量输出可控制砂轮轴转速。

网友E(2020-06-16):
建议直接采用 PLC运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