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的隐藏问题

楼主(2010-02-20):
近来在看一台设备的程序时,发现在程序中有几行不显示,而是显示一行黄线,就像用黄色的覆盖了。

请问各位高手是何原因。

附:PLC为 FX1N

       程序为LAD

网友A:
能上载上来吗?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的原因。老版本对于超过一定行数的网络,会显示黄色,至于是不是不全,我没有印象了

网友B(2010-05-04):
一个回路超过一定数量就会显示黄色。

网友C(2010-06-27):
黄色的程序对功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D:
你重新装你电脑里面的软件试下,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是软件没有安装好

还有就是你现在用的版本比传入到PLC里面的软件版本低,建议你升级

但对上传,下载没有影响的

网友E:
触点数由9改为11试试

网友E:
显示设置里触点数设置

网友F:
嘿嘿这个不是软件的问题  是你操作系统的固有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到WINDOWS里边做点更改就好了

网友G(2017-04-11):
西门子的程序隐藏之后,我同事说他打开是一遍空白,但是下载下去设备是正常的,所以我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程序,上来找答案,百度也是度不出来了现在,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H(2017-05-20):
居然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