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的BAT LOW报警问题

楼主(2010-02-20):
我公司有两台型号为140 CPU 534 14B的PLC,服役时间不足3年,冗余配置,今天在断电重新上电后同时发出BAT LOW报警信号,需要更换CPU电池。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电池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换会有什么后果?两台PLC相互独立,为什么这么巧在同一时间发电池报警。

网友A:
PLC里面会有一些数据需要在掉电的情况下保持,譬如某些工艺的配方之类的。这些数据在掉电的情况下就会需要电池来保持它的数据。有些会用超级电容,譬如S7-200就带有超级电容。因此如果有数据需要保持的话就要用到电池,如果没有这类数据则不一定需要。

网友B:
不换你的程序和数据就会丢失,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