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继电器如何整定

楼主(2010-02-20):
我们厂有一行车,小车电机电流2.1A,选用的电流继电器额定电流为2.5A,但把整定调到最大(300%)还是跳,不知是为什么?

电流继电器该如何选型啊,,,有没有工式啊?

网友A:
1,如果你的过流继电器选用瞬动型如JL18等的,则2.5A肯定偏小,就是调到300%,其最大动作电流也就是7.5A,而我们看小车电机额定电流是2.1A,启动电流在2.5-3.5倍左右,即5.25-7.35,你用2.5A的线圈不妥当,宜选用2.1*2.25=4.73A,选大,即6.3A的线圈

2.如果你用的JL12型的,好象最小的规格都是5A的,并没有2.5A的规格的

楼主:
型号好像是JL15型的,天水长控的,我看有些书上写的整定电流为额定的1.25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实际应用过都远大于这个数。。。

网友A:
我看有些书上写的整定电流为额定的1.25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实际应用过都远大于这个数。。。

-------------------------------------------

我没见过呢,就是JL15也得按2.25倍算,即2.1*2.25=4.73A,选5A的线圈,

你觉得呢?

楼主:
呵呵,我是看到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写的设备大修指导书上的, NND他出的图,选的电流继电器没一个行的,我们修完试车电流继电器都猛跳,都小了, 被他气死了。

网友B:
如果是6倍的额定电流,在6S内可以调的,一般按照2。25倍,总的按2。5计算,JL12型号的比较常用!

网友C(2010-03-30):
我厂用的是JL15的,是自动复位的,请问各位大侠,起重机过流继电器用手动复位好呢还是自动复位好呢??

网友D:
如果小车电机没有异常情况,那就是过流继电器有问题,可以用钱型表测量一下电流,在小车启动,工作过程中,监视电流大小,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E(2010-06-24):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