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输入模块故障

楼主(2010-02-20):
我厂有一个GE 90-30输入模块有一个输入点坏了,就是有输入信号灯也不亮,PLC也没反应。查过控制电路都没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输入模块坏了好不好修啊?

网友A(2010-03-25):
换个点不就行了

网友B:
参照数字电路,核实、

网友C:
一般输入都是隔离的,可能是PLC内部输入回路有问题了,换吧

网友D(2010-05-11):
对啊 换个点不就行了嘛

网友E:
可以修复啊,不过不值得修啦!

网友F:
建议 换一个点吧, 我们这里用的也是90-30 系列的,那些点坏了已经是常见的 , 我也常碰到 模拟 和 数字的 通道坏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