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行车改造

楼主(2010-02-20):
最近单位要改造一台行车,要求要改成遥控的,六个控制按钮,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么改?

如果有相关资料,请发给我一份。谢谢

38639292@qq.com

网友A:
我可以帮你qq394882478    tel  13332231836     买一个工业用遥控器   然后把接收端  上下左右 前后  输出端并入 先前 的上下左右前后 的电路中

网友B:
搞一套遥控器就可以啊,我们公司的几个,就是自己搞的,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改了两个,很好用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了,遥控器有个接收端。把它固定在行车上。接收端有一把线,你找到接收端的电源线。接上你就可以用遥控器的发射端试试看那几根线通,安次序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我单位有几台行车是遥控加司机控制的,图纸就在我手里,我这里没有扫描设备,没法给你发过去,请把你邮箱或qq号告诉我,我详细说给你。

网友F:
xiaoliang996518@163.com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

网友G(2010-04-15):
leabcde8@163.com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

网友H:
hdh470304681@126.com         ,也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I(2010-11-02):
395073507@qq.com    我也需要一份

网友J:
ccp222222@163.com也给我一份吧,谢谢 !

网友K:
搞一套遥控器就可以,安装就简单了

网友L:
发一份给我,看与我改的相不相同

网友M:
很简单的。你买遥控器时有接线图的。 就相当于你接中继一样的电路。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新麦子~!

网友(2010-12-12):
有遥控器配套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