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冗余系统和hm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2个ab的cpu,配置enbt的模块,以太网地址不同,主比如是x.x.x.01,从是x.x.x.02. 我想假如x.x.x.01突然掉电, hmi制定连接01这个地址. 系统切换从为主的时候 我原来的连接是不是访问需要改为x.x.x.02还是从变为主的时候直接地址也变01了.
另外热备开始的时候 01工作,我访问02的时候,也可以读到数据 比如强制从站内存其中一点,好像也有输出,因为时间太短,所以一直没有做更加多的实验,请人指点下

网友A:
冗余系统中ENBT的IP地址是动态的,以你说的为例,主站的ENBT的IP地址总是x.x.x.01,从站总是x.x.x.02

网友A:
不论从哪个ENBT连接到的处理器都应该是主处理器

网友B:
看你的连接方式是什么了,在RSLINK中可以对这些IP地址进行TOPIC配置,之后再把这两个TOPIC指向一个公用的TOPIC这样就不用管你的IP地址了,另外ENBT中的IP地址写下去后是不会变的,两个IP地址可以随便分配。具体可以在网上找Controllogix 冗余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C:
你把两ENBT的IP设为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