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型液位计SITRANS Probe LU显示 FAULT 37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2-21):
一体型液位计SITRANS Probe LU显示 FAULT 37是什么故障
有没有这款液位计的 报警说明 我这里的手册上好像没有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是西门妙声力仪表,37 是属于仪表硬件的问题,重新加电启动一次,如果还是问题依旧可以考虑维修了。另外手册的问题,中文版的手册一般都是简化般的,如果看得懂英文手册,还是看英文的吧,全面些

网友A:
忘了说了,我公司是西门子核心合作伙伴之一

网友B:
请重新核实,因为并没有37故障代码,告知联系方式把详细的手册发给你;

可以拨打西门子免费技术支持 电话:400-810-4288

或者与当地的西门子仪表销售人员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重新核实,因为并没有37故障代码,告知联系方式把详细的手册发给你;

可以拨打西门子免费技术支持 电话:400-810-4288

或者与当地的西门子仪表销售人员联系。

请查看英文版操作手册,中文里面没有37,只有英文操作手册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