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理解触摸屏中的数据地址

楼主(2010-02-21):
各位大虾,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触摸屏编程, 买的屏是MT6070i, 编程软件用的是EB8000, 关于数据地址有几点不明白, 还请多多指教:

EB8000的"AddressViewer"里显示, 对HMI的内存, 如果按Bit访问, 那么可以使用LBddddd (其中ddddd从0到11999), 或是LW_Bit ddddd(dd), 从0(0)到10255(15)

(1) 对于LW_Bit这种比较好理解, 相当于PLC里的***.* 的意思(区别在于PLC里只能对某个Byte的Bit进行访问, 所以Bit号只能从0~7). 但是LBddddd怎么理解呢? 第0位对应系统内存的哪个地址? 是固定的吗? 举例说: 第125位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PLC中的VB15.4呢? 假定LB0是从物理地址0开始的, 那是不是说按LB访问只能访问1500个字节呢(1500*8=12000, 0~11999)?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 那么按LW_Bit是不是一样可以实现呢? LB125是不是就等价于LW7(13)呢?

(2) 在PLC里是对Byte的Bit访问, 在HMI里反而好象不能这样做了? 只能对Word的Bit访问?

(3) 在输入地址时, 象LWddddd(dd)这种情况, 括号是不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括号, 系统是不是从右往左解析? 比如说, 如果是按位访问, LW3112 怎么看待? 是相当于31(12)吗?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些相关资料呢? 官网上是没有的 ;-(

谢谢!

NND, 没办法, EB8000的说明书也太烂了. 好多地方不说, 在EB500里才有.

关于这个问题, 在EB500使用手册第97页"5.4输入PLC的读/写地址"中是这么说的:

 RB和RW指向的是相同的区域,比如RB50~RB5F和RW5一样映射的都是同一个区域,RB50就是RW5的首地址。但是LB和LW映射的则是不同的区域,它们在记忆体中指向的地址是不同的。

根据这一说法, 那么也就是说在HMI里有两片独立的内存地址, 一片是只能按位寻址的, 从LB0~LB9999, 也就是说有1250个字节.

另一片是可以按位也可以按字寻址的, 从LW0~LW9999, 有20000个字节.

换句话说, HMI里用户能访问使用的内存(不谈配方)只有21250个字节, 也就是20K左右?

网友A:
加我QQ:470331240,或者拨打我电话 1376101259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B(2013-08-31):
请问 LW9999是什么地址?

网友(2016-10-15):
是不是LB和LW,RB和RW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你所说的关系啊。

网友C:
请问 LW9999是什么地址

网友D(2017-05-31):
 请问有更详细的说明书吗?我买的EB8000的说明书也发现很多细节都没交代清楚,特别是地址和数据等的希望能找到一本详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