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系统故障

楼主(2010-02-21):
广州数控DA98A交流伺服系统一通电就出现故障报警-------主电路欠压,经检查伺服系统输入主电压正常。换一个新的DA98A交流伺服系统后一切正常,请问DA98A交流伺服系统故障原因?

网友A:
DA98A交流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线路故障,建议看看有无报警代码提示,如有则对比伺服手册看如何解释的?也可找广数的售服人员咨询

网友B(2010-04-09):
多大功率的伺服啊,是不是可用三相也可用单相电源的你用的单相电源啊,较大功率的驱动器用单相电源,如果通断太频繁了,可能会出现那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