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0-02-21):
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某品牌的温度控制模块通讯,通讯上使用的是485通讯,但是在屏上选择下面哪个都不能通讯上。

原来模块是和欧姆龙通讯的,但是对于欧姆龙编程软件不太熟悉,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通讯模式,请高手帮帮忙看是什么原因?
上面的具体应该选择哪个?原来欧姆龙上可以选择SV地址,台达上面又该选择哪个地址呢?

网友A:
这个说的太模糊了 ,帮不了你了

   如果人机要和温控通讯,首先要了解温控是支持什么样的协议,如果可以支持标准mosdbus slave 那么选用以上的协议,如果不是,那么就需要温控的协议资料来做协议通讯了

 祝早日通讯成功。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