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时线发热

楼主(2010-02-22):
使用威伦MT506屏与三菱PLCFX1s通讯时通讯故障并且通讯线烫手,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开关电源试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估计是哪边漏电,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技术交流:QQ:470331240  陈工:13761012595

网友C:
估计是通讯线有问题,可能是有某一根线对地短路了,线发热是电流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