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一次搬移多个指令请教

楼主(2010-02-22):
S7-300在梯形图编程时,比如想把MW20 MW22 MW24 M26 MW28的内容值依次搬移到MW30~MW38内,

有专门的指令吗?另外如果想把100一次放入MW30,MW32,MW34,MW36,有专门的指令吗?

忘知道的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可以便用SFC20来复制

网友B:
可以用SFC20,也可以写个循环

楼主:
我用SFC20试过,好像不行,我再试试,梯形图中是否没有FOR 循环,只有语句表中有啊,谢谢!

网友C:
LAD中可以使用比较+跳转来实现循环,这个只是编程技巧问题。

Regards

网友B:
SFC20中的源块和目标块的地址是ANY型的,要用P#M20.0 BYTE 10这样的格式

SCL是基于高级语言的才会有FOR这样的指令。

STL中有LOOP命令,就是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