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主站从站地址问题

楼主(2010-02-22):
初学者请问一个问题,关于施耐德PLC主站从站地址问题

最近在看一段程序 ,主站是PREMUIM,分站是TWIDO

分站检测信号输出的一个地址是%MW1:X2,而主站要检测该输出,在主站PREMIUM上程序反映的地址却是%MW101.2

有好几个分站,分站上的地址都是%MW1:X2,而主站上的地址却分别是%MW101.2,  %MW103.2 , %MW105.2 。。。。

请问这些地址为什么与分站上的地址不同,该如何理解,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一样那么就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控制那个从站的了,所以你看看通讯部分,每一个mw1:x2加站地址就对应了主站的一个唯一位了。

楼主:
那如何看从站地址呢?是指什么地址,主站与从站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
初学者继续请求帮助

网友B(2010-04-09):
可以用指令,完成。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工程,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