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低电压会使隔离变压器烧坏吗?什么原理?

楼主(2010-02-22):
请教高人,低电压会使隔离变压器烧坏吗?什么原理?

网友A:
会 电压太低会造成电流增大 发热 隔离变压器只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电压的隔离 同样有输出功率限制 输入低会造成输出电压低  电流大 烧毁

网友B:
低电压会造成隔离变压器初级输入功率降低,同样次级输出功率也会受到影响.若次级负载较轻尚可,负载一重过载易发热 甚至于发烫烧毁.

                             关键问题是电压低了多少?负载轻重又多少?

网友C:
这个得看变压器次级带的什么负荷。

如果带的负荷是电阻性的,不会因为电压低而烧。

如果带的负荷诸如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之类有可运动的铁芯的负荷,且变压器余量小,会因为电压低,铁芯吸合不了,而导致变压器烧毁。

网友D:
低电压指的是不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这样是不会烧的。

网友E:
到底降低多大幅度?除非低得太多了,变压器铁芯磁路严重饱和,才会导致励磁电流激增从而烧线圈,但这种情况还是相对与负载过大导致的烧线圈情况要少见些,毕竟变压器输入侧阻抗较大(是输出侧的n^2倍,n是变比),可以有效限制输入电流

网友E(2010-03-31):
另外如果此时变压器负载很小,有可能烧变压器。尤其是负载为负阻特性时

网友F(2011-04-25):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变压器次级带的什么负荷。

如果带的负荷是电阻性的,不会因为电压低而烧。

如果带的负荷诸如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之类有可运动的铁芯的负荷,且变压器余量小,会因为电压低,铁芯吸合不了,而导致变压器烧毁。

如果加大变压器的容量还会烧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