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PLC和两个DTC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0-02-22):
本人用台达PLC和两个温控器通讯,外挂一个维纶的触摸屏,在用MODRD指令读取第一个DTC表的SV和PV知道是在D1050和D1051两个寄存器中,但是第二个温控表呢?

问了供应商,说也是放在D1050和D1051中,我就有点迷糊了,这个咋办啊!我还要连一个台达VFD-M的变频器,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在哪里啊?13851348543找我就行了,价格还便宜!

网友B:
都在D1050里面,我也曾经烦恼过,呵呵

网友C:
你每次发送MODRD指令,返回的数据都在D1050和D1051中,因为你是读两台,所以你必需用时序来分开,接收完成标志ON之后就要将本次读到的数据,从1050和D1051转移掉,这样,不管多少台都没有事。

网友D:
嗯 对的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