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
依玛士S7喷码机故障分析和排除方法

楼主(2010-02-22):
1 依码士喷码机开机过程故障
油墨不足,加入油墨
检查液位检测电极连线
添加剂不足 加入添加剂
检查添加剂添加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
风扇故障或压缩空气不足 检查排风扇或压缩空气
温度故障 改变工作环境
粘度故障 检查粘度测量管路
检查粘度剂液面变化,以确认粘度计电磁阀是否正常工作
2 依码士喷码机启动墨线时的故障 喷头盖未合 关闭喷头盖
依码士喷码机 高压故障 清洗、干燥喷头电极;清洁高压连线
依码士喷码机墨线回收故障 检查回收阀是否打开;
重新启动墨线并观察墨线状况
3 依码士喷码机喷印期间故障
依码士 喷码机黑点检测故障 关闭墨线,清洗并吹干喷头电极;
检查喷码机运行参数;
确认油墨是否失效;
执行油墨更新;
检查喷头盖是否干净;
检查断点并调整
CPU-IMP通讯
依码士喷码机 喷印速度报警 重新设定喷印速度
马达速度故障 与技术人员联系
依码士喷码机 压力不正常 整机清洗
更换过滤器芯和喷头过滤网
无故障显示但不能喷印 检查传感器感应头等
依码士喷码机 喷印效果差 清洗喷头
检查喷头支架是否稳定
检查喷头与物件的距离
检查墨线在回收槽内是否居中等,
依玛仕维修资料
依码士维修资料
【广州得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喷码标识分公司】 【2008-11-1】
一、传感器接线方法:
1、欧姆龙传感器(放大器方形黄色)其接法如下:
棕色线-----------------------:TOP+(+24V)
蓝色线----------------------:0V
黑色线----------------------:TOP-
黑色线为信号线,传感器照到物体时其电压为0V,否则为24V(同步器)为NPN。(ImajeS7PIRMA只能用NPN)。
2、对于Imaje传感器(放大器为圆柱形)的接法
蓝色线--------------------------------:TOP-(0V)
棕色线--------------------------------:+24V
黑色线--------------------------------:TOP+
黑色线为信号线,传感器照到物体时,其电压为+24V,否则为0为PNP。
二、管路原理
1、油墨袋—U:0----油墨泵-----U3----压力腔-----U10----U8----喷嘴
2、回收槽—单向阀----负压区-----U5—空气泵----U6-----出气口
3、喷嘴-----U7---U9------负压区
4、负压区----U2----油墨泵-----U3-----压力腔
5、冷凝腔---U4---油墨泵------U2-----负压腔
6、添加剂---U1----油墨泵-----U3---压力腔
三、故障代码及解决方法
10、无法对话 关机重新开机、重新为喷码机装入数据
11、信息故障 关机重开,拆下面板,放电重新编辑信息
20~25、非法的打印数据 关机、检测数据盘与机器的连接情况再重新启动,重新给喷码机装入数据
30、信息参数丢失 关机重新开机
32、自动日期丢失 开机重新设置日期
33、软件版本不合 与Imaje联系
34、记忆丢失 关机重新开机
37、工业接口盒无法读写 ○1、未插接口盒。○2、接口盒接触不良。
○3、接口盒损坏
40~41、喷头1、2速度过高 减少打印速度或者增大同步器分频率
50~54、油墨、添加剂液位低 更换。U0、U1电磁阀不畅
60~64、0~4号电磁阀堵 ○1、手动不断测试相应电磁阀,直到通为止
2、做部分排放,拆开模块,轻轻敲打响应电磁阀
3、做整机排放,拆下模块,取下电磁阀打通
4、更换电磁阀
70、油墨浓度不正确 1、检查添加剂袋是否存在、是否空。
2、若同时出现83号故障,做全机排放,更换油墨。
3、压力传感器检测错误,更换压力传感器。
71、压力传感器初始化错误 1、关机重开
2、检查各电磁阀是否通
3、检查排气阀孔是否堵塞。
4、从排气孔注入清洗剂,过段时间打开U6平面塞,从出气孔吹气,吹干重新开机
5、拆洗压力传感器,注意两个油墨小孔是否畅通
6、压力传感器损坏,更换即可。
7、压力传感器连接卡问题,换连接板。解决:换板
8、控制面板接触不良或损坏。
9、电源板输出电压不正常,换电源板。
10、更换油墨组件。
72、油墨模块马达堵转 重新开机,打通电磁阀
1、打开U6旁的塞子,检查真空泵是否有油墨
2、用U9功能清洗真空泵,并吹干。
3、更换电源连接板 4、更换油墨连接板
5、更换油墨组件 6、泄露测试
7、更换马达控制板
73、凝结腔压力过高或者液体转移超时
1、检查打通U5阀 2、检查凝结腔排气口过滤网是否堵
3、更换幽默摸块
74、充压腔空气泄压过程超时 1、检查并打通U4阀 2、更换油墨模块
75、充压腔空气溶剂不足 1、关机后再开机重新充气
2、检查并U4阀 3、更换油墨模块
76、充压腔回流泄压过程超时 1、油墨更新 2、检查并打通U7、U8阀
3、检查并清洗喷头过滤网
77、压缩比不足 1、检查打通U4阀 2、更换油墨模块
可能引起72、81、82故障
78、油墨管路中无墨 更换油墨袋
79、冷凝腔液位过高 打通U4电磁阀(内漏)
80、机器没准备好
81~82、墨点故障 1、充电检测极脏,清洗即可 2、断点不良,调整
3、喷头后盖潮湿,吹干 4、断点电位器坏
5、晶振线接触不良或者晶振损坏
6、墨线不在充电极中间
7、充电检测放大板(ADP)板损坏或进入油墨
8、控制面板接触不良或损坏
9、电源地线未接或接触不好
10、油墨浓度不正确 11、油墨过期变质
83、油墨黏度调整错误
84、喷头盖打开
85、回收故障 1、没有墨线或者墨线歪 超声波清洗喷头
2、墨线射到回收槽,但不能回收,单向阀堵,打印模块与油墨模块对插口不密封,负压不正常,打通U5、U6。
3、回收正常,可能油墨太稀,喷头后盖有积墨。
4、负压不正常,由负压变正压,可能是U2有问题,关闭不严造成压力腔墨水回流到负压腔体,使负压腔压力变为正压出现故障。
86、无高压 1、高压包损坏 2、控制面板损坏
87、高压故障 1、高压极板脏 2、空间环境潮湿
3、喷头后盖潮湿,吹干
4、高压包周围有墨迹或周围接头潮湿
5、更换高压包
6、更换控制面板或打印模块
90、温度故障 5~45度为正常
92、压力调整错误 1、关机重开 2、全部排放油墨在开机
93、回收负压不正常 1、回收手阀是否打开 2、检查回收槽,喷头后盖单向阀是否堵塞,检查机内各电磁阀的情况。
1;故障显示;73号故障(油墨管路堵塞)。故障无法清除
并且无法按正常清洗和关机程序进行清洗或关机。
解决方法;
先将机器开机,在等待程序时,直接按F键+扳手键,然后选择电磁阀检测项,进入后首先显示U0电磁阀,此时按确定键两次(电磁阀开或关)同时,是否能听到机器内部有轻微的电磁阀开关的动作声。如果有声音,说明电磁阀没有堵塞,是好的;没有声音则电磁阀堵塞,需要清洗。之后按+号键,把从0—9的每个电磁阀

网友A(2010-09-27):
你好,我有台S7喷码机,电源有问题,已经修了,但是不知道正常的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可以告诉一下我吗?
TIANXC1219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