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在接模拟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小弟需连接西门子变频器的10V的频率输出信号到S7-400 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屏蔽电缆,电缆长约120M左右,变频器用于频率输出模拟量为0-10V电压信号,该输出端子接了一块10V的频率表,同时还作为PLC模拟量输入信号。但是,当一把到PLC的模拟量信号的电缆接上,频率表上的指针就会变小。如由45Hz变为10Hz。屏蔽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良好,该电缆为8*1mm2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办法吗?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本人很急。

网友A:
利用一进,两出的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A:
上润的就挺好用,最好用4---20ma信号

楼主:
我把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子的线改接一块10V的表,显示正常,而一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子就出现电压降低(由正常的5.5V电压降到1.96V),且调节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参数校正,也没有升高。难道S7-400 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有说明要求吗?

网友B:
120M线路太长,信号衰减厉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卡未设置,原来是2线电流型,而应改成电压型。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C:
楼主是个有心人。学习了。

楼主:
呵呵,相互学习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们有一台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极其不平衡(在调到50Hz时,A相电流为520A,B相电流为250A,C相电流为410A),报过两次F021故障,但输出端电流平衡(400A左右),且输入电压平衡,可以肯定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同一电源下还有另外一台变频器运行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整流部分出现问题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请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