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源变频器老是报FLT

楼主(2010-02-23):
一台神源变频器sy4000-7.5kw运行40几分钟后就报FLT,已换驱动片,光耦,驱动小电容,电流互感器,还是报FLT,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换品牌!永正电气专业生产矢量变频器,QQ:1377937907

网友B:
老朋友1,你把具体的故障没有描述清楚,我怀疑不是器件问题,你可以通过调整参数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参数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参数问题 看说明书.........

网友B(2010-05-24):
哥们,你先看你的实际电流由多大,要是实测很大的话,那一定会报的,要是电流不大的话,你修改b-022为1或2,b-023为5,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