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如何改功率

楼主(2010-02-23):
我有一台ACS800 0016的变频主板坏了,想用0030的主板板替换,请教一下各位大虾这么改功率参数?

网友A:
1603=564

楼主:
我要改主板功率,是那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B:
将0030的主板的系统软件刷新为0016的系统软件即可。

网友C:
1603=564

这不说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D:
什么意思啊        11221

网友D:
ACS600的呢,如何改

网友E:
北京市专业做变频器配件的。www.bpqpj.com。 abb变频器配件比较全。有空可以到网站看看。   该功率。可以给我联系。

网友F(2010-05-03):
刷新板子的基础程序!

网友G(2012-01-11):
acs800变频器,400v的控制板,最大可以设定到多大的功率?

网友H(2012-02-10):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
(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
(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
(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网友I(2012-06-05):
表示很迷茫,ACS400 的怎么改功率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刷新板子的基础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更改逆变器类型的步骤(共3 步)(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按这个的步骤来,即可

网友L:
技术高!这对于我们维修ABB变频器很有好处的,谢谢!技术好的多发点好的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表示很迷茫,ACS400 的怎么改功率啊!

ACS400 自适应  不用改功率

网友M:
偶是来学习的。

网友N(2012-07-14):
(1) 将参数16.03 PASS CODE 设为564。该操作使得参数组112 和参数组190 可见。
(2) 从参数组112.20 到112.36 中选择逆变器类型。 比如ACS800-01-0016-3的机器请选择 11.21 =sr0016_3 面板会提示断电
(3) 将RMIO 板断电;再上电。

网友O:
112组参数在312上只显到18

网友P(2014-09-12):
学习了,望各位高手多的指教

网友Q(2020-01-18):
点赞不算字符。学习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