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台达两台 ES 主机之间能通讯吗???如果能,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0-02-23):
请问 台达两台 es的主机  能 用RS485口通讯吗?  听说是不可以 可我认为是可以的啊  我该怎么做啊

   谁能告诉小弟啊~~    谢谢大大们啊!!

网友A:
DELTA 的 PLC 本身具有 EASY -LINK 功能,能 实现PLC 与PLC的 通讯,多少这功能只在EH2 与SV等高性能机子才能实现,ES 的机子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用MODBUS,一个主一个从就行了

楼主:
MODBUS? 我曾经试过 没有成功 我想从主机传送 K1 给从机的 D0 ,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B:
设从机地址为2,MODWR K2 H1000 K1 ,这样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从机地址为2,MODWR K2 H1000 K1 ,这样应该就行了

那为什么是 H1000  呢  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B:
地址H1000,正好是D0的MODBUS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H1000,正好是D0的MODBUS地址

恩  谢谢  请问哪里可以查到呢???    其他的地址呢  d T M等等     在哪能找到?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啊

网友C(2010-10-10):
如果都有485口的话 应该可以的

网友D(2011-11-23):
学习了

原来D0对应的modbus地址是H1000

网友E:
各位高手请问一台人机界面如何和两台台达PLC通讯,加入用界面手动调试,如何区分是那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