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追剪原理

楼主(2010-02-23):
小弟线要做一板材追剪(横切、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个人认为一样)系统,要求线速度80米/分,分切速度20片/分,材料为10~100MM木版,片材长度500~2000MM,请问我如何选择控制系统,用普通四伏是否可以实现,用S7-300PLC拖LENZE的EP四伏加一测长编码器可以做否(个人想法请多指教)?

有做过的大哥还请多指教!

有相关资料希望能够分给小弟些许!

小弟在此多谢!!

EMAIL:gangzhi7758521@163.com

QQ:28372637

网友A:
如果你想用西门子的东西,我建议你用Simotion D410做吧,性价比很高。

网友B:
Simotion D410该有电子凸轮,齿轮功能吧?这样就可用便宜的伺服,没必要用LENZE,用LENZE自带电子凸轮,也没必要用SIEMENS PLC.

网友C:
我司有专门飞剪和追剪的控制器,性价比很高哦,会带给你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润,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您参考。可一起继续探讨一下。QQ:378798925

楼主:
TO:

船长爸爸、能量控制,

Simotion D410我也有看过,但我找不到他的中文资料?

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D:
“要求线速度80米/分,分切速度20片/分,材料为10~100MM木版,片材长度500~2000MM,”

就这几个数据,还是别着急选控制器了,先把指标搞搞清楚比较重要。每分80米的速度,每分切20片,每片就是4米。所谓片材长度500~2000mm不知如何理解了。

网友E:
这个控制很简单的,我们做LENZE伺服。

在木工机械上有用过,上海板机厂就是这么用的。

QQ 31452541  TEL 13795243230

网友F:
我们做parker的,这是一内置标准程序,只用一驱动器就可以了,不用plc

网友G(2010-06-24):
看看康尼斯的MP01追剪运动控制器,网上有视频,有使用说明书,它的控制速度是每分钟80米,剪切长度是3米(视频里看到的)长度可以设定的,材料(冷轧铁板)的厚度是0.3mm,厚的试过1.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