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48 无电源

楼主(2010-02-23):
各位好.今修一台三菱PLC FX2N-48M .故障是无电源,因为已被其他人修过了的,有个二极管已被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

二极管就在MA4820前面,标号是DZ1 ,线路板上画的是稳压管的符号(三菱PLC线路板上基本上都会把元件型号注明,但是就这管子没有注明),

楼主:
请朋友们帮忙呀!先谢过了!

网友A:
建议1: PLC电源输入输出一般都是24V,内部IC供电5V,12V;你可以从这方面想办法,看看这路输出是供到那里的;弄清了需求,稳压管的型号就好定型了;

2: MA4820是开关电源模块,输出是12V的,如果这个稳压管在输出侧,那就好办了。

网友B:
要分清它在开关电源起什么作用,一般很好找到代用品.

网友C:
找台好机器找开电源拆下此管看下型号吧。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问题已经解次,是15V的稳压管,谢谢大家!

网友C:
哦,多谢楼主让我们了解了,能否上个电路图?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D(2010-04-22):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我现也在修,4820换了也不行,DZ1也烧了,不知换上DZ1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