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ZTD225M1-4/8/32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0-02-23):
哪位师傅有这电机的接线图吗/跪求了

网友A:
是多极电机吗?

网友B:
我说个接法,一般4-8-32极的电机,以“角接---星接---星接”为准,即最低速时就是32极时,三相380接3U,3V,3W即可;

中速,即8极时,2U,2V,2W三个端子短接,1U,1V,1W接三相380;

高速,即4级时,三相380接2U,2V,2W即可。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