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硬件组态中找不到CP343-1 V2.3

楼主(2010-02-23):
step7硬件组态中找不到CP343-1  EX11-0XE0   V2.3

请问什么版本的step7组态中能找到啊?

网友A:
用HW update,在线目录下载后,可以看到对应的,硬件及支持的step 7的版本,如果你装的step 7版本等于或高于要求的版本,则可以安装。否则则要更新 step 版本,最新的应该是 step 7 2006 sr6

楼主:
用HW update试过了没找到

而且我安装过step7 V5.3 SP1、SP2  、SP3、SP4;V5.4 SP3、SP4均找不到CP343-1 EX11-0XE0 V2.3

网友B:
升级的列表中确实没有,刚刚看了,可以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问下,是否有可以代替的型号做硬件组态,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好象是用别的型号代替组态的,就能用了

网友C(2010-09-26):
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绝下载的问题呢?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下载不了呀,老是说我的CP未组态

网友D:
升级硬件后再找

楼主(2011-01-07):
引用 网友C:
关于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绝下载的问题呢?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下载不了呀,老是说我的CP未组态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E:
请在互联网上更新你的硬件配置。

网友:
没事,这个不要紧,用模块的上一个版本就可以了。。。在下载和连线监控时,会提示更改型号。

网友:
我现在手上一项目,用的是315-2EH14-0AB0 V3.1的PLC,,但是在组态时,硬是找不到。

实际上组态的是315-2EH13-0AB0 v2.3

在下载升级列表中一个一个寻找了半天,发现有下载,0189,cpu31X(F)-2PN/DP V3.1。但是下载安装后,在硬件列表中还是找不到2EH14。而且下载列表中提示已经下载了。。。

当然,最后结果还不是照样用。。

网友F:
下载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