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硬件,一招克死所有 台达 ES jie 密软件

楼主(2010-02-23):
不改硬件,一招克死所有 台达 ES     解 *  密软件;

PLC 站号不要为默认站号,即 d1121 设为 2~255 任意值,不要 为 1。

如要更安全些 更改 通讯协议 传输速率 。

 回帖超过 20  上 程序

网友A:
改过试了,改通讯站号后和文本显示通讯不了

网友B:
PLC 站号不要为默认站号-----意义何在?

网友B:
PLC 站号不要为默认站号----看来默认出厂设置为 1 了!

网友B:
如要更安全些 更改 通讯协议-----单纯改协议的作用不大,因为也就是那么几种协议,大不了挨个试验一下,总能试出来,所以改结合传输速率等一起改

网友A:
改了PLC的站号,文本显示DM设成和PLC一样的但是通讯不了

楼主:
现在能看到的也就这么几种 台达 解 密  软件, 都试过,全部 game over。

至于以后。。。不清楚。

1楼 文本的连接站号也得跟着改。

网友A:
7楼的你有没有试过和文本通讯啊?文本里面同样改了之后和PLC连不上

楼主:
看来用 es 不多 呵呵

网友C:
我也用了一    个    谢   谢

网友D(2010-03-25):
ES的PLC不管你怎么样改参数,用串口软件自己来分析数据,一样也能解的,呵呵

网友E(2010-04-25):
学术研究! 违法必究!

西门子s7-200 cn解!密
松下plc解!密
lg plc解!密
西门子s7-200cn 解!密

西门子s7-300 解!密

欧姆龙PLC CPM系列 CJ系列C200H系列 解!密 c500系列 解!密

三菱PLC FX系列Q 系列A系列 解!密

台达plc ES系列 EX系列 SS系列 解!密

信捷PLC 解!密

PROFACE触摸屏 解!密
威纶触摸屏 解!密

Q Q: 252623482(果不其然)

T e l: 13964621685

网友F:
哎,总有那些烦人的广告商,也没人管理。

网友F:
鄙视解别传人密码的人,jie密,想不劳而获或做有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的人。

网友G(2010-10-03):
鄙视!!!

如果我的PLC(比如ES、SS)的密码,我也不知道,且时时变化,没有一个准确的;

也就是我也不懂会变化成什么样子的密码,况且程序是用D、M、C、T等结合指定使用的,而且很多伪程序,一但通讯失败,或者密码错误等等,自动清楚所有状态,

这样的程序,要么你解不了,要么解了也没有用,我也还在实验中。

网友G:
不过台达有个好处,用下载程序的电脑连接PLC,设置了密码也不需要密码,

换了电脑就要密码了,所以我不敢乱用电脑,否则只有重新下载程序,设置程序,调试程序{程序是用D、M、C、T等结合指定使用的,而且很多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