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的和WINCC6.0的稳定性谁好?

楼主(2010-02-24):
WINCC7.0好用吗,稳定性怎么样?

我觉得WINCC6.2的不如WINCC6.0的稳定呢,你们觉得呢?我的系统是XP SP2

网友A:
对于Wincc6来说,其最稳定的版本为V6 SP3,其最烂的版本为V6 SP2,至于V6 SP4,由于没有中文版且不在亚洲销售,所以这个版本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Wincc6.2来说,其稳定的版本为6.2 SP2

V6采用的数据库为SQL2000,而6.2采用的数据库为SQL2005。

对于你的使用来说,V6 SP3是一个不错的版本,但是对于菜单与工具栏不支持,如果你要学习菜单与工具栏,那么你需要使用V6.2的版本。

从V7开始,针对于中文版的授权方式由软授权转变为硬件授权,采用加密狗的方式授权,且软件容量成倍增长,对于系统的要求非常高。

而LZ对于简单的安装软件的英语水平都有所欠缺,所以,V7版本将不适合LZ的学习。

不过话说回来,V6.2虽然支持了工具栏与菜单,但是由于工具栏与菜单的实现代码都需要使用VBS来做,而C脚本不用于菜单与工具栏,而VBS的参考资料又很少,除了少量的中文帮助外,楼主还需要去参考MSDN资料。

楼主的外语水平绝对将是楼主应用Wincc的障碍,好在Wincc中80%的功能都靠点点鼠标就可以搞定的,所以综合下来,楼主最适合使用的Wincc版本为V6 SP3。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