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如何在线模拟?

楼主(2010-02-24):
我现在手中只有PLC,没有触摸屏所以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和PLC连线进行一下模拟,自己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打开后点模拟怎么提示错误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GPProIII必须要使用触摸屏进行模拟,有没有PLC倒是没有关系的。

Regards

网友B:
GP-PRO EX的软件可以在没有GP和PLC的情况下进行模拟。而此软件是用于3000系列的GP的,你如果是用GP-Pro/PB编写的程序可以通过Project Converter转化工具转化后,然后再用GP-PRO EX软件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