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根据PLC中的某个Bit的变化在HMI里触发屏幕事件?

楼主(2010-02-24):
兄弟分数有限, 呵呵, 全给了.

设想是在PLC的程序里, 并不考虑HMI的细节, 只是根据情况设置相关的标志位. 然后由HMI根据这些标志位显示相关的窗口, 同时根据用户的选择或反馈, 设置"用户已处理"的标识,然后PLC根据该标志做进一步的动作.

看了EB8000的说明书, 按位触发的只能是报警事件("事件登录"), 可是我想是根据Bit的变化(0->1)操作基本窗口. 而PLC事件里也只能是由PLC直接指定窗口号(Word).

据说用宏指令可以实现, 有没有那么大师有类似的例子发来看看?

另外, 请问宏是全局的吗?(也就是说代码时刻在运行, 类似于中断调用的感觉?)

多谢!

*******2/25补充************

早上看到"怎样设计时间事件,定时启动宏指令"帖中"相信未来"兄弟的回复, 想到用下面的办法好象可以:

在HMI里做一个位, 设置为"周期切换开关", 然后在对应的宏指令里就可以读取PLC里的相关位, 同时做出反应. 就相当于定时扫描这些位了.

仔细看了EB8000的说明书, 在18.6节里有提到宏指令的使用方法. 有点失望. 因为当初不想在PLC里指定窗口号就是想让程序更灵活.

但是如果通过宏指令来扫描PLC中位的变化, 需要在程序中指定要扫描哪个位. 而不能通过地址标签. 这样如果将来地址标签对应的位变化了,那还得记住要改宏代码. 反而是不方便.

【目前我的设想是在PLC(S7-200)里做符号, 然后拷出, 变换一下, 导入到HMI中, 这样在两边符号就是统一的(PLC中叫符号表, HMI中叫地址标签)】.

有没有直接的办法, 不通过宏, 在PLC里位变化时可以直接引发动作?

或者在宏里有没有办法引用地址标签?

网友A(2010-06-13):
你可以在PLC里通过bit的变化(0->1)将目标窗口号mov到一个word地址里,你是不是用其他牌子的屏习惯了,有的屏就是用BIT直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