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中的H1746芯片!

楼主(2010-02-24):
各位高手,西门子变频器中有一个芯片,型号为H1746-B-RUNS3,问了很多地方都说有货但没有资料,想问一下替换该芯片需不需要下载软件,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0-07-02):
不需要,是ASIC芯片

网友B(2010-09-06):
兄弟 在DEVICENET 上  LOGIX1500怎么读取LOGIX5000的数据

简单的说就是5000上的一个故障点B3:0/0 传送给1500的B3:0/1     兄弟期待你的回帖

网友B:
应该使用MSG指令 不清楚怎么用它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