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的值和STEP7的监视显示不一致

楼主(2010-02-24):
我用的S7300和TP277,用软件监视的DBW值为680,但在屏上的IO域显示为68,此IO域设置为格式类型十进制,格式样式999,移动小数点0,另外还有一个DBW数据监视值为340,屏上显示为68.0,此IO域设置为:格式类型十进制,格式样式99999,移动小数点1
请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一下建变量点时的数据类型是否是int?

      2:检查s7监视的点是否和屏上采集的点地址一致? 是否有在屏上脚本里面进行过转换处理?

楼主:
补充一下,变量数据 类型是WORD,没有脚本应用,点也没有错

网友A:
是否在属性里面启用了限制值或者线性转换?

网友B:
数据类型与量程转换可能有误

楼主:
再补充一下,屏上的结果是我想要的,但是并没有线性转换等等,据做这个屏的人说是显示格式问题,但是我仿真了一下,结果是680,34.0

网友C:
显示格式问题!!!!!!!

楼主:
在通讯---变量----属性-----线性变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