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怎么样与三个以上西门子S7200进行通迅

楼主(2010-02-24):
和利时DCS怎么样与三个以上西门子S7200进行通迅,PLC的GSD文件是不是都要拷进TARGET里面啊。硬件怎么联,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吗?

网友A:
研究一下功能说明书,看有没有共同支持的通讯协议。

估计modbus或是OPC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在s7-200侧加EM277模块,用Profibus-DP通讯方式,在MACSV配置中组态通道.

网友C:
     可以采用MODBUS通讯,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D(2010-03-31):
要这方面组态资料我有哟。。。

网友E(2010-09-08):
简单的很啊 用 MODBUS就好

网友F:
和利时的MACSV并不支持MODBUS通讯,只支持PROFIBUS通讯,所以三楼说的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G:
楼上有理!和利时内部用的本来就是PROFIBUS,用277直接挂就是了

网友H:
用MODBUS串口通讯,比较简单。

网友I(2018-12-31):
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啊

网友J(2019-06-24):
需要资料。。。。 573469312@qq.com   麻烦大神们给点通讯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