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 VLT5000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2-24):
   通过触摸屏气动循环泵电动机时,变频器显示屏上出现14号报警(EARTH FAULT,接地故障)。此时进行复位,报警复不掉,必须断电,后起电,显示屏上仍有14号报警,此时可进行复位,复位后再启动电机,报警再次出现,必须再次断电,后再次起电复位,然后将输出线(接电机)拆下,空启动,再将输出线接上,再启动方可正常运行。请教各位高手,此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