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支持win7的人机软件包什么时候出?

楼主(2010-02-24):
最新版的人机界面软件1.05.83是否支持win7?如果不支持,支持win7的软件什么时候出?毕竟xp要过时了。

网友A:
可以的,不过需要先把人机韧体升级到1.089(可以通过xp系统 或者u盘),然后人机就可以被切换成usb disk模式 就可以在win7下使用了

网友B(2010-05-05):
怎么写程序呀,显得是移动硬盘?????????

网友A:
人机软件支持win7,不需要写程序的。直接连接就行,显示一个移动U盘的样子是新的驱动把人机自动伪装成一个U盘来连接的,呵呵

网友C:
好像是试着win7怎么不行呢 难道我机子原因

网友D(2010-06-05):
在win7下使用不了

网友B:
人机韧体升级到1.089扎更新

网友C:
win7 太先进 建议xp

网友E(2010-07-31):
请问B系列的需要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