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台达B系列屏的时钟定时写入西门子200PLC 怎么做啊?

楼主(2010-02-24):
我想把屏里的时钟写入到西门子200PLC 里面去,或者用PLC去读屏的时钟,是不是要做一个宏呢,这一点不太会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把时间读到屏内部地址,在给到PLC中,有读时钟的宏命令

网友B:
200好像都支持时钟吧,(以前用224xp肯定支持的)

   如果想用plc来读取台达人机的 那么久在系统cycle宏里面写

  $0 = GETSYSTEMTIME
BMOV((2@VW100), $0, 7)

  这样就是把人机的内部时钟传送到plc的vw100~vw114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