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350-2计算出的脉冲数怎么在CPU断电重上电后保持断电前的数据

楼主(2010-02-24):
大家新年好,想问高手,硬件配置:CPU:315-2DP   FM:350-2   利用FM350-2和编码器读出脉冲数以计算深度,脉冲存在DB20中,但是在CPU断电后再上电,存在DB20中的脉冲就清零了,怎么能使FM350-2计算出的脉冲数能保持住啊在CPU断电再上电后,谢谢

楼主:
DB20是FM350-2的背景数据块

网友A:
每个扫描周期将实时数据送到掉电保持区

上电第一次扫描周期内将数据送到DB20

网友B:
本身新CPU的DB块不就是掉电保持吗,但是在PLC断电重上电后,FM350-2的计数值会清零,因为用在提升机测量深度,需要深度一直显示着

网友B:
去过现场试验了 因为FM350-2每次上电都要重新初始化使计数器清零,所以将断电前的最后一个数据保存下来,在CPU重启FM350-2重新初始化后将数据装载到350中就可以了

网友C:
国产附件:

1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12-0XA0
2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12-0XA0
3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41-0XA0
4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41-0XA0
5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0-0XA0
6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0-0XA0
7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1-0XA0
8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1-0XA0
9 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0 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 6ES7 492-1AL00-0AA0
12 导轨(482mm) 6ES7 390-1AE80-0AA0
13 导轨(530mm) 6ES7 390-1AF30-0AA0
14 导轨(830mm) 6ES7 390 1AJ30 0AA0
15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EA02
16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FC00
18 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19 CP5611卡 6GK 1561-1AA00
20 CP5611卡 6GK 1561-1AA01
21 电源(5A) 6ES7 307 1EA00 0AA0
22 电源(10A) 6ES7 307 1KA01 0AA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3911896836
QQ:45621672

网友D(2010-11-16):
有FM350类高速计数器采集编码器的程序例子发一份给我行吗?

网友E(2011-08-15):
FM350-2硬件配置还不懂,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每个扫描周期将实时数据送到掉电保持区

上电第一次扫描周期内将数据送到DB20

正解!

网友G:
在OB100里写

L DB20.DBD 34

T DB20.DBD 14

并且置位计数程序FC0的L_DIRECT位,后面再给复位。

DBD34保存的是旧值,保留的是当前的DBD14的值,DBD14是新的计数值,每次上电都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