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如何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02-25):
Modbus如何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内部有没有寄存器接受到发来的数据

网友A:
1、变频器是否支持modbus?

2、问变频器厂家索取资料,具体的modbus地址。

3、是通过什么来访问变频器?目前很多PLC品牌与组态软件都支持!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答案,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D(2010-04-06):
如果变频器也支持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讯;

如果协议不一样,通过协议转换器,转换后通讯

网友E:
自己写程序了,参考变频器提供的具体协议,做好crc校验,很简单。本人已做出,并且投入使用量产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可是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E:
一般变频器手册都有,寄存器地址也有,注意的是通讯波特率,一般比较保险的是波特率的倍数,比如9600,上位机写的时候波特率可设置为9600的16倍或其他,这样不容易采样出错。

网友G(2010-05-19):
MOSUS协议的地址是必须由变频器厂商提供的,可以打电话索要

网友H(2010-06-22):
如果变频器也支持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讯;

如果协议不一样,通过协议转换器,转换后通讯
广州市泰德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系专业从事网络通讯设备研发企业。本公司研发的协议转换器可将众多工控设备通讯协议转成标准的MODBUS进行通讯。具体可到公司网站了解:www.tidsom.com,陈工1501332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