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持示波器判断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0-02-25):
用ET521振铃法检查高频变压器及电视高压包故障判断:

  ET521A电器检修现场综合测试仪,具有用铃振法测高频变压器内部短路情况的功能,特别是可以高灵敏度地判断电视高压包(行输出变压器)线圈的局部短路。铃振现象,是因为方波信号的电流流过高频变压器的线圈时,变压器内的电感、电容的谐振作用产生了震荡电流;这种震荡在线圈两端产生的电压,可以用示波器测得到。方波信号上升沿时,变压器吸收能量;下降沿时,变压器以自由振荡的型式释放能量。由于变压器固有的损耗,振荡是衰减的,即铃振。当线圈内部有短路时,损耗比原来固有损耗大得多,铃振衰减很快或看不到衰减振荡过程。ET521A同时有方波产生和示波器的功能,可以方便地用铃振法测高频变压器。

  以开关状态工作的高频变压器,不同于正弦电流工作的变压器,不是简单的圈数电压比,要掌握其特点来测量。

  方波信号接入的线圈圈数不能太多,过多的圈数会得不到铃振。圈数少可以产生铃振,但太少的圈数产生的铃振电压幅度小,不容易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在一定范围内:圈数增加铃振幅度会增加,但衰减会加快。圈数增加到一定时,只能看到正反的尖脉冲而看不到铃振。一般的电视高压包,方波信号可接在场扫描电压产生的线圈(约十几圈)。当测量某些高压包找不到合适的接入线圈时,可用塑料电线穿绕10—15圈作为方波信号的接入端。

  示波器的测量端要选择圈数比较多的线圈,可以测得较大的波型幅度,以便观看。电视高压包测量可以接在B+到行管集电极的线圈(约几十圈);高压、聚焦线圈内有整流管、电阻,不能作示波用。示波方式选常规,探头设在10:1,灵敏度选高(幅度调小),电视高压包测量设在100mv或200mv,其它幅度较大的可调小至合适观看。

  方波信号频率高低要选择合适:频率低也可产生铃振,但是一个铃振衰减到零至下一个铃振出现的时间间隔较大,不利于观察;频率高,各铃振间隔小,选择的频率过高时各铃振会重叠。电视高压包测量时,方波信号的频率可选2.5—5KHz(周期T为400—200μs)。

  示波时基的选择,以在屏幕上能看到2—3个铃振为好。电视高压包测量的时基选25—50μs。所看到的铃振会在水平方向移动,这是普及型数字存储示波器难免的,但不影响使用。

  为了测量结果的准确,可用同型号好的高频变压器与有怀疑的变压器作铃振测量比较。轻微的局部短路,铃振波型都会有较大的变化。相似的电视高压包,可以用塑料电线穿绕相同的圈数接入方波信号,测量B+线圈来比较。

  在测量时,手不要碰到变压器,要避免引入干扰,也不要在充电时测量。这点应该注意!

  实例1:索尼KV-EX29M97电视机,故障为保护关机,已有维修人员更换过行管,一开机行管又烧了。拆下高压包,用铃振法测量时看不到铃振波型,判断为高压包线圈内部短路。更换高压包和行管后,开机正常。

  实例2:夏普LCD-37AX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无图像(仔细观察为有图像无背光)。停机后拔开灯管插头,测量各个升压线圈的电感值,发现其中一个线圈的电感量明显变小。拆下变压器作铃振比较:初级线圈输入1KHz的方波信号;在高压线圈端用示波检查(幅度1V,时基250μs)。结果好的线圈有明显的铃振波出现,坏的线圈看不到有铃振。更换同类型变压器(拆机件)后,开机正常。

  实例3:TCL AT2981电视机,经其他人员维修没修好,电源一开即关停。用万用表查不出元件故障,电源IC已更换。拆下电源开关变压器,用铃振法检查。用方波T中的15625Hz接入7—9的初级反馈线圈;1—5的300V初级供电线圈接示波,幅度100mv、时基5.0μs,可看到明显的铃振波型;证明变压器没坏。再细查,发现稳压基准的6.2V稳压管(D828)被错换成12V稳压管,更正后电源正常。
方波信号也可接在次级的低压线圈14—15或16—17;但不能接140V供电线圈10—12,因为圈数多会不显示铃振。

  电视高压包的故障,除了线圈局部短路,还有线圈内部脱焊、断线,线圈间短路,高压硅整流管漏电、击穿,内部附带高压电容击穿、内部附带电阻变值,内部高压跳火,外部高压跳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