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流要占用2个口,为什么都不转成电压呢?

楼主(2010-02-25):
331模块上电流要一个通道组,电压只要一个口,那么外面的变送器的电流要不要转成电压呢?大家都有没有这样做?省个口,多个变送器可以省很多口啊。4-20MA串500欧电阻得到2-10V电压。。

网友A:
能不能节省端子接口不清楚,电流信号好像比电压信号稳定

网友B:
这怎么可以      不可以的

网友C:
不可以的,肯定不行的,不要想了

网友D:
变送器有两种,一种是电源串在信号回路中,

另一种有单独电源,信号是单独输出的,

应该要分开讨论吧

网友D:
很多仪表输出的都是4-20MA 的,转成电压再输入模拟量应该可以的吧,具体哪里不一样,请高人指点

网友E:
思路是可行的,问题是附加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会对精度有一定影响。

看实际中对采集量的精度要求而定。

网友F:
基本上AI模块能支持电流的都能支持电压. 4-20mA加一个250欧的电阻就是1-5V的标准电压信号. 不过, 200系的,我测的电阻是500欧. 模块就是接成电流型, 在内部也是用取样电阻给转换成电压信号的.  不过 用电流信号, 抗干扰能力强, 要是用电压信号, 在一般工厂里, 电磁干扰会让你没法看出到底哪是噪音,哪是信号, 没谱地乱跳.   有时信号不是太稳, 在AI的2个端子上并上个50V,1uF的电容就好了. 再就是对于PLC, 所有的AI —, 都要并起来和PLC的接地连接, 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G:
电压信号容易受干扰!

网友D:
应该还是干扰不好处理吧

网友H:
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的抗干扰性要好

网友I:
今天又学到不少 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D:
7楼说到精度,我把PLC采集电压的数据直接转化成跟仪表显示一样,而不是根据电流电阻电压以及仪表的标称输出换算,这样应该可以吧,毕竟电压电流输入时PLC采集的都是最大32767。分辩率一样啊。

8楼说到干扰,现场我信号跟动力走不同的线槽,然后信号负极跟PLC电源负及屏蔽层都接地,这样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J:
试试便知道了,到时行的话,跟大家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