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大概的说下STEP7编程软件与wincc一些关联吗?

楼主(2010-02-25):
平时现场操作人员通过WINNCC很容易就监控现场设备的运行和一些故障,但是这些画面是通过它作出来的吗?STEP7的程序可以编写再下载就可以实现工控,“它“与“它”又有怎样的关联,是不是只要在STEP7程序作出来,在通过连接就可以在WINNCC显示出对应的画面?有扰前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下位点想要在上位WINCC显示,需要在WINCC的project中做好连接,并做相应组态。6.0及以下版本需要在WINCC创建变量表,才能连接变量并显示状态。高版本不清楚。你的理解基本正确。

楼主:
简单点说是不是只要编好STEP7程序再通过连接就可以程现出WINCC对应的两面?

网友B:
STEP7编的是PLC的程序(即下位机程序),WINCC的画面要自己做(即上位机程序),WINCC通过你定义的变量连接从PLC读取对应变量值,在画面上显示。

网友C:
你要把编好S7程序中的变量传送到wincc中,再在wincc中用传送过来的变量组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