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变频器CHF100报oc3

楼主(2010-02-25):
我有一台chf100 11千瓦变频器 上电报OC3 面板无法复位    拔了风扇插头   换了新主控板还是这样  请问清心变频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过流当然是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故障很多情况都可能,比如模块故障,比如主板,比如电流检测。所以要看具体情况!我在江苏,如果离的不太远我可以帮你搞定!13013926810

网友C:
模块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肯定是7840和393检测出问题了13670305823

网友D(2010-05-16):
驱动板有问题!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E(2010-07-19):
电流检测元器件换掉OR,换排线

网友F:
电源触发板的问题 技术交流1371934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