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缺省参数和可变个数参数

楼主(2010-02-25):
TCL还提供三种特殊的参数形式:
首先,你可以定义一个没有参数的过程,例如:

proc add {} { expr 2+3}

其次,可以定义具有缺省参数值的过程,我们可以为过程的部分或全部参数提供缺省值,如果调用过程时未提供那些参数的值,那么过程会自动使用缺省值赋给相应的参数。和C\C++中具有缺省参数值的函数一样,有缺省值的参数只能位于参数列表的后部,即在第一个具有缺省值的参数后面的所有参数,都只能是具有缺省值的参数。

例如:
proc add {val1 {val2 2} {val3 3}}{
expr $val1+$val2+$val3
}

则:
add 1 //值为6
add 2 20 //值为25
add 4 5 6 //值为15

另外,TCL的过程定义还支持可变个数的参数,如果过程的最后一个参数是args, 那么就表示这个过程支持可变个数的参数调用。调用时,位于args以前的参数象普通参数一样处理,但任何附加的参数都需要在过程体中作特殊处理,过程的局部变量args将会被设置为一个列表,其元素就是所有附加的变量。如果没有附加的变量,args就设置成一个空串,下面是一个例子:

proc add { val1 args } {
set sum $val1
foreach i $args {
incr sum $i
}
return $sum
}

则:
add 2 //值为2
add 2 3 4 5 6 //值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