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段拨码开关怎么组合才能实现输出4根线,实现二进制0~15的变化?

楼主(2010-02-25):
在工程中遇到个问题,设备能接受BCD(8421)码,想省了PLC, 直接用拨码开关输入给机器人来选择程序.
BCD(8421)码可以实现十进制 0~15的数,设备有4接线。但到市面上买的拨码开关一段只能拨 0~9个数,有4根线+COM端,如果在加入一段拨码开关,怎么组合才能实现输出4根线,有0~15的变化?

如用1段拨码开关,手动拨从0~9数字---》对应转换为二进制的8421码,(0000、0001、0010.......1001)调用的机器人程序也对应为0~9的变化,可以正常工作使用。要实现9以上的数字,就要加1段拨码开关,

如用2段拨码开关,拨到10的时候---》00010000 调的是机器人的16号程序,应该是机器人的10号程序,就不对了

待解决。。。

资料说明

每档按二进制的8421码记数.
0=0000
1=0001
2=0010
3=0011
4=0100
5=0101
6=0110
7=0111
8=1000
9=1001
每个开关后面有5个端子片,均已经注明功能.
8,4,2,1,公用端.

问题是,2段拨码开关怎么组合才能实现输出4根线,实现二进制0~15的变化?

网友A:
无PLC的话不好实现。

这样吧。用一个拨码做0~7相信你做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用两个拨码做两个0~7也没有问题啦。再那么用一个拨码的前三位做目标值的低三位,加上另一个拨码的最低位做目标值的第四位组合成一个新的码值。这样的话。

你想想行不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 “芳李”我试试,告诉你结果,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请详细介绍

楼主:
现在又想起来这样有个问题,拨码开关拨到8和9时,无法实现输出,如果用 18 代替 8    ,19代替9可以用,但这个不好,看能否有方法解决!

网友A: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这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8和9已经超过3位了吗。当然没有输出。8等于0,9等于1。

楼主:
这样就相当于少了8和9了。在加些什么东西,可以实现,或是市面上有否卖这样的装置!

网友C:
买个最便宜的LOGIC吧,都已经用了机器人了,还省那几百块钱干吗呢?

网友D:
到市面上买的“数字拨码开关”能拨 0~15位,

13331839217  李

网友E:
看来芳季还是有洞察力的,做工控做到这么“抠”的份上,真为工控人的钱景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