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能够实现模拟量控制吗? 组态王可以吗?

楼主(2010-02-25):
单位有套设备要搞改造, 几年前看过一点点组态王和IFIX,都是刚刚开始那部分,作图啊,之类, 因为没有实际操练的机会就没看下去,

有两个问题,组态软件可以实现模拟量控制吗: AO,

那种做起来最简单,还可以出曲线图,报警

谢谢各位

网友A:
AI,AO,DI,DO都可以,只要技术过关,加装A/D模块,D/A 模块转换。

网友A:
还有D/A模块。

楼主:
不知道那个品牌的操作简单些。

网友B(2010-03-31):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你硬件选择上要带有AO点就可以了。 组态王编程是没有问题的,你用什么操作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