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500A 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0-02-25):
MR-J2S-500A  的驱动器与伺服马达 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在正转过程中,驱动器和电机正常运转,

在反转过程中,驱动器会有报警代码 AL32   跳出, 以检查 U V W E 三相接线没有问题,负载30%左右,请教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就是我在用软件点动运行时,在停止的过程中,电机会频繁抖动,导致驱动器 报警 ALE1?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是什么机械结构????

网友B(2010-04-01):
AL32的报警 过流,AL E1的报警 过载,其实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楼上说得对,检查一下机械结构,如果你脱开负载,再试哈,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机械问题,有问题的话,你把加减速时调大一点,再开开,对了,还可以调整下增益,看见抖动效果的变化

网友C(2010-06-17):
楼上正解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