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指令 给个解释 谢谢了

楼主(2010-02-26):
指令时这样

   M8000----------------------------------------------------------------------(M400)

 【 <> K4M400 K0】-------------------------(m500)

m500 是报警输出

其中的 <>   我知道是对比 指令  但是 K4M400  和K0 啥关系呢

菜鸟请教

网友A:
就是说m400到m415 不等于0 的情况下输出m500

楼主:
对:ted.wang 关于就是说m400到m415 不等于0 的情况下输出m500 内容的回复那

PLC给电后 M8000 就得电   然后 M400也就得电 是吧?

那指令李只有 M400

M415从何而来啊

等于0 是什么概念呢?

刚接触PLC 叫你老师了

网友B:
k4m400就相当于一个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有16位

这16个位就分别是m400-m415

网友C:
三菱的PLC教材多得很,相当普及

网友D:
k4m400就相当于一个寄存器,代表M400~M415,共16位,如果M400~M415为0,则M500输出为1,如果M400~M415为1,则M500输出为0

网友E:
  引用“ldx7” 的内容:

  k4m400就相当于一个寄存器,代表M400~M415,共16位,如果M400~M415为0,则M500输出为1,如果M400~M415为1,则M500输出为0

  Wanggq的看法怎么跟“ldx7”网友的说法是相反的呢? Wanggq认为M400~M415当中只要有某一位(或多位)出现“1”,则M500输出“1”,如果M400~M415全为“0”,则M500输出“0”!

网友E:
  在三菱的FX系列PLC里,楼主提供的这个片断中如果没前面的“ M8000--------------( M400 ) ”

  则这个“  [<> K4M400  K0  ]---------( M500 ) ”其中的 M500 作“报警”之用的说法还能使我相信。

我可以这样理解:从 M400 起始的16bit (M400M415) 每个 bit 各自标志设备中不同的“故障监测点的状态”,其中只要有某个(或多个) bit 的状态为“ON”,“报警状态位(M500)”即被驱动。

但是,楼主提供的这个片断中安排了“ M8000-------------(M400) ”

  则这个“报警片断”就没有意义!犹如寓言《狼来了》中那个爱撒谎的放羊娃高声叫喊“狼来了”一样,完全起不到“报警”的作用!

  不管设备有无故障,只要PLC处在RUN状态中,M500 就一直是“ON”状态!那么,这M500的“ON”状态还能标志设备“出现了故障”吗?!

网友F:
本公司目前自主研发的主要产品如下:

1.电梯微机控制系统 应用于客梯,货梯,杂物梯和自动扶梯等

2.PLC串行通讯系统 应用于电梯,立体车库和自动化仓库等

3.电梯显示系统 包括:串行通讯显示器,常规显示器和各类专用非标显示器

4.电梯通用部件 包括:语音报站,到站钟,三方对讲,五方对讲,IC卡

5.电梯控制柜,操纵箱,召唤盒

6.各类特种一体化开关电源

7.欧姆龙电子元件及应用型产品

8.本公司代理进口变频器,用于电梯行业,卫生行业。

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如有需要以上业务可以联系本人:15921679119(谭先生)

网友E:
       接第7楼的内容,用图片来说明:

网友G:
楼主,并没有说清楚,我想应该是M8000的常闭点,做一个报警。

网友H:
朋友!还在为不知怎样学习PLC而感到头疼吗?
告诉你朋友们现在不要用再烦恼,不要再为自己不知从哪里学习而感到痛苦, 《三菱PLC常用指令教育之实战应用典范》一举让你找回学习的动力!
请登录访问博客:wangyongok4000.blog.sohu.com 马上找回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