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PLC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刚买了一个 FX1S-14MR-001 的PLC 和编程电缆 USB-sc9,

问各位高手一个我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在我给PLC下载程序的时候用不用给PLC接上电源,要是给FX1S接上电源的话,那么开关时拨到ON,还是拨到STOP,

或者是直接将编程电缆连上PLC,在接上电脑就可以下载程序啦,不用再给PLC供220V的电源

   谢谢,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PLC当然需要接电了,一般是拨到STOP位置,通讯线连接正确,就可以在电脑的上搜索到PLC了。

网友B(2010-04-23):
特价,特价,4月清仓大特价!
西门子四代 6ES7 972-0CB20-0XA0PLC编程电缆,通讯稳定,波特率自主适应,无需要安装驱动。适用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功能和原装一模一样.
各品牌的PLC编程电缆,原装进口锂电池,cp5611卡,总线连接器,西门子总线电缆,文本,永宏PLC均特价销售中! 文本价格低至260
随时欢迎定做各种非标电缆,价格优惠,品质保证!
有需要请随时Q我!
联系人:茶麒麟小姐
联系电话: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