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报F021故障,且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极度不平衡

楼主(2010-02-26):
小弟单位有一台6es70的变频器报过两次F021故障,用钳形表检查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极其不平衡(在调到50Hz时,A相电流为520A,B相电流为250A,C相电流为410A),但输出端电流平衡(400A左右),且输入电压平衡,可以肯定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同一电源下还有另外一台变频器运行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整流部分出现问题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请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小弟很急

楼主:
没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很急,再次谢谢了。

网友A:
你好,不知你前面是否有电抗器之类,看样子是输入缺相,首先确认输入三相平衡,再需要检查内部整流电路是否正常!QQ:1377937907

楼主:
变频器前面无电抗器,我们用的变频器是装机装柜型:6SE7036-0EK60,可以确定电源没有问题。怎么去检查?还望指教

网友B:
检查直流电压有没有513V

楼主:
直流电压为530V,检测触发脉冲正常。

网友C:
变频器输入处有问题,碰到过如此现象,可能整流有问题,或者触发板有问题

网友D:
楼上正解,极其有可能可控硅触发存在问题

网友E(2010-03-29):
整流回馈的问题,可以问问西门子客服

楼主:
更换了触发板,电流不平衡变小一些了,目前还没怎么托入使用。还需进一步观察

网友F(2010-05-01):
我们单位原来就有一台6se7031的变频器,一样的状况,最终确定是整流电路的触发板坏了,你可以拆下触发板挨个测量一下上面的三极管对比一下,把异常的三极管换了就行,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触发板的备件,直接换了触发板就ok了

楼主:
目前带负载运行了一段时间,电流基本平衡,看来还是触发板的问题

网友G(2010-06-01):
触发板坏了!!!!对于6SE70 VC 6SE70 MC的问题我们碰过许多许多,也积累了些经验,因为6SE70变频器我们一共用了190多台,光备件都买了有三十几台,希望可以一起交流!15810513352熊先生

网友H:
其实这是正常的,如果以后你们接触变频器多了的话,会常遇到此类现象。

输入端只是提供一个直流电源,在变频器上只要直流部分是正常的,那么这台变频器就是正常的。

通常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是不平衡的,大致误差10%